orcad 中如何为同一个PART分配多个封装

楼主(2014-05-27):
         先前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今天终于找到了方法:
        下面介绍的方法以SPB 16.5为例,
        其实就是用ALT_SYMBOLS的属性即可解决问题:
        方法1:
        The ALT_SYMBOLS property does not include the JEDEC_TYPE property and alternate symbols are not side-specific.
                (SOIC20, DIP20_3)代表的含义如下:
                TOP allows: SOIC20, DIP20_3 and Jedec_type DIP20
                   BOTTOM allows:         SOIC20, DIP20_3 and Jedec_type DIP20
        使用方法:即在orcad中中,为PART增加ALT_SYMBOLS的属性,然后value为"(SOIC20, DIP20_3)"
        这种方法在导入PCB EDIT 后,选择“move ”,再选择对应的封装,不会出现,可以切换的封装列表,但是可以每点一下“alt_symbol”可以循环切换:(如图1)
        方法2:
        2.
        The ALT_SYMBOLS property does not include the JEDEC_TYPE property, and alternate symbols are side-specific.
        (TOP: SOIC20, DIP20_3; BOTTOM: DIP20_3)
                含义如下
                TOP allows: DIP20 SOIC20 and Jedec_type DIP20
                BOTTOM allows: DIP20_3 and Jedec_type DIP20
        使用方法:即在ORCAD中中,为PART增加ALT_SYMBOLS的属性,然后value为"(T:SOIC20, DIP20_3;B:SOIC20, DIP20_3)"
        如图2:
        这种方法在导入PCB EDIT ,选择“PLACE MAUAL ”后,再选择对应的封装,就会出现,可以切换的封装列表:(如图3)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