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DDR3时钟为正弦波形,是哪出了问题

楼主(2014-05-27):
    这次画的4核板及DDR3,能BOOT跑起来,但时钟为正弦波形,运行不稳定,请大侠们帮大概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能发波形来看下不?

网友:
    时钟是类似正弦是正确的,时钟一般只关注其交叉点是否出现非单调性!

网友:
    把测试波形和硬件设计发来看一下。

网友:
    高速信号没见过完整脉冲波形的-那样高频分量太高

网友:
    估计楼主的示波器带宽不够,高频分量都被滤掉了...

网友:
    看起来是示波器带宽不够= =

网友(2014-07-14):
    6楼7楼说的情况很有可能。你想要看到一个比较真实的波形的话,示波器的带宽起码要5倍于你时钟信号的频率才行。否则,本来是方波的你测得的也变成正弦波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指点,结果应果是像各位大大说的一样,示波器的带宽问题,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