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gign14 交互式布线如何圆弧导角?

楼主(2014-05-27):
设计规则中已经设置圆弧导角,交互式布线时以前的ad版本按“shift+space”可以切换45°、90°、圆弧导角,ad14中“shift+space”不起作用,请高手指导如何操作?

网友:
你把输入法切换成美式键盘输入就可以了,搜狗输入法或者什么的软件会占用那个快捷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