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ADS9.5的快捷键。

楼主(2014-05-27):
我要最全的,最新的,谢谢

网友A:
和POWERPCB的快捷键是一样的 除了斜线推线那个是SHEF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POWERPCB的快捷键是一样的 除了斜线推线那个是SHEFT+S

你说的: 除了斜线推线那个是SHEFT+S,是什么意思?
POWERPCB和PADS9.5斜推线不都是SHEFT+S嘛?

网友:
快捷键自己设置

网友B:
PADS 9.5的快捷可以随意设置了.

网友(2014-08-09):
引用 网友B:
PADS 9.5的快捷可以随意设置了.

请问在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2014-10-14):
PADS快捷键
设置通孔显示模式:D+O
设置铜只显示外框形式:P+O
改变当前层:L(如改当前层为第二层,为L2)
测量:从当前位置开始测量:Q
改变线宽:W
设置栅格:G
对找元件管脚或元件:S
寻找绝对坐标点:S(n)(n)
改变走线角度:AA任意角,AD斜角,AO直角
取消当前操作:UN,如UN(1)为取消前一个操作
重复多次操作:RE
设计规则检查:打开RP,关闭:DRO,忽略设计规则:DRI,
以无过孔形式暂停走线:E
锁定当前操作层对:PL(n)(n)
选择当前过孔使用模式: 自动过孔选择:VA
埋孔或盲孔:VP
通孔模式:VT
保存:CTRL+S
打开:CTRL+O
新建:CTRL+N
选择全部:CTRL+A
全屏显示:CTRL+W
移动:CTR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