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SD静电防护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2014-05-28):
这个ESD静电防护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啊

ESD

ESD

网友:
你直接上SPEC 不就行了 有人回解答的 你只一个图 大家都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这就是芯片内部图啊,

网友:
我来抛砖引玉,5脚接vdd电平,2脚接GND,1,3,4,6接被保护的IO,当有过压脉冲被保护IO上出现,对应IO上面的那个二极管导通,然后脉冲通过TVS管到地。

网友:
静电脉冲为正,从上面的TVS管走;为负极,从下面的TVS管走。

网友:
小的diode为控制diode,大点的是TVS,这样每个信号脚都等于一个控制diode和TVS串联,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降低PIN脚的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