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中为什么没有3D功能?

楼主(2014-05-28):
在expedition中通过edma collaborator和3D view都不能查看3D效果图,显示错误为unable to obtain design data,this design cannot be viewed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安装相应软件,可以试试自定义安装,把用的软件手动勾上。

楼主(2014-07-14):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安装相应软件,可以试试自定义安装,把用的软件手动勾上。

我安装的时候,都是自定义安装的,应该都装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