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的情况下使用热焊盘

楼主(2014-05-28):
请教一下,什么的情况下使用热焊盘,

网友A:
电流小于6A的情况下,应使用热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小于6A的情况下,应使用热焊盘

谢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小于6A的情况下,应使用热焊盘

我现在手头上正好有一个方案:一个DCDC输出能力为30A,带3个芯片,每个芯片大约8A左右的电流。如果DCDC的电感输出电压脚和芯片 的电源脚都用了热焊盘,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
结果就是很多种,
 DC-DC,如果你输入的电压比较高,用热焊盘还过的去,因为电压高,相应的电流就小。如果电压小,那么电流大,那么就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