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问题,求解,急急急~~~

楼主(2014-05-28):
Gerber发到板厂,尺寸放大,再次出gerber,总提示偏移距离过小

网友:
    图档上传上来看下了

网友:
    跟尺寸没有关系吧,偏移距离是在Gerber文件的定义里面有这样一个选项,里面可以填偏移,或者你直接选居中也可以的。

网友:
    你可以将偏移中的X Y 坐标再调大点,多试几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