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大神赐教allegro 16.6与ASI 16.0共存和谐的方法!

楼主(2014-05-28):
如题,allegro能用,sigirity就不能用!
并且

9. Copy the folder SPB_16.6 into the folder SPB_16.6=

10. Delete the folder SPB_16.6

11. Rename the folder SPB_16.6= to SPB_16.6
这几个步骤怎么去操作呢?
谢谢大神们!

网友A:
allegro能用很正常,这两个软件不是同一个软件包。

这三个步骤告诉你把SPB_16.6的内容放到SPB_16.6=中去;然后删掉SPB_16.6;最后把SPB_16.6=文件名的“=”去掉。。。。。。。。。。破解成功

网友B:
我表示我用的妥妥的。。。

楼主(2014-07-12):
引用 网友A:
allegro能用很正常,这两个软件不是同一个软件包。

这三个步骤告诉你把SPB_16.6的内容放到SPB_16.6=中去 ...

哥们,还有个问题
1>先安装SPB16.6,后就破解码?还是安装完ASI后,一起破解呢?
2>是把SPB_16.6文件夹得内容copy到SPB_16.6=中,还是把SPB_16.6整个文件夹得内容copy到SPB_16.6=?
我都安装好多次了,怎么感觉总破解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我用的妥妥的。。。

能说明下  详细的破解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还有个问题
1>先安装SPB16.6,后就破解码?还是安装完ASI后,一起破解呢?
2>是把SPB_16.6文件夹得内 ...

可以先破解;
把SPB_16.6文件夹得内容copy到SPB_16.6=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