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开关电路咨询

楼主(2014-05-28):
这个电路是看的别人的,感觉不太理解,是个PMOS
还有那个二极管就不理解作用了,是要降低G级的控制信号电平吗??

网友A:
PMOS做电源开关,看规格书门限电压最大为1.5V,电源电压1.8V,可以使用PMOS。
CTRL=0时,PMOS打开
CTRL=1时,PMOS关闭。注意,VCC_1P8是输入,VCC_IN是输出
这个地方的二极管不好理解,合理的解释就是CTRL=1的电压比1.8V低,比如1.5V。

网友B:
这个你看看是不是隔离二极管;你单片机如果是3.3v  io,如果没有二极管那1.8V岂不是被3,3V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看看是不是隔离二极管;你单片机如果是3.3v  io,如果没有二极管那1.8V岂不是被3,3V影响?

可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在于
二极管只有正向导通的特性,反向类似于截止,理解为断路,还怎么对于PMOS管给高低电平来做控制呢?

网友:
如果IO口是3.3V的话,也不会影响1.8V,也没有必要接二极管。最多相当于1.8V和3.3V之间接了电阻,何来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在于
二极管只有正向导通的特性,反向类似于截止,理解为断路,还怎么对于PMOS管给高 ...

1 当CTRL=0的时候,二极管正向导通,你图上的这个应该是肖特基,导通压降比较小。可以认为MOSFET_G=0,那么PMOS打开
2 当CTRL=1的时候,二极管反向截止,由于10K电阻的作用,是的MOSFET的G和S之间的电压近似相等。所以PMOS关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MOS做电源开关,看规格书门限电压最大为1.5V,电源电压1.8V,可以使用PMOS。
CTRL=0时,PMOS打开
CTRL=1 ...

其他的同意。
最后一句,个人觉得ctrl高电平>1.8V,此处用二极管才更合理。
如果<1.8V,此管子可能会一直导通有电流流过,这么做似乎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同意。
最后一句,个人觉得ctrl高电平>1.8V,此处用二极管才更合理。
如果

大于1.8V,用二极管就是浪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于1.8V,用二极管就是浪费。

不能这么说,如果大于1.8V不用二极管的话对1.8V电源可能有不利影响。
反之,如果小于1.8V,这么设计的话,这个电路可能是不稳定的(依赖于Ctrl)。所以Ctrl高电平如果大于1.8V我可能会这么干,小于1.8V的话我可能倾向于用三级管来控制。

网友:
我觉得那个二极管应该是保护PMOSE的控制端的,防止CTRL电压过高。
因为R101链接了PMOSE的输入与控制端,在CTRL的电压小于VCC_1P8时R101的电流是从VCC_1P8流入CTRL这样控制端的电压就是CTRL的电压加上二极管的电压;而当CTRL电压过大时,PMOSE的控制端电压为VCC_1P8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么说,如果大于1.8V不用二极管的话对1.8V电源可能有不利影响。
反之,如果小于1.8V,这么设计的话 ...

如果大于1.8V的话,会有什么不利于?我们就假设3.3V好了,VG=3.3V,VS=1.8V,VD=0V,3.3V和1.8V之间接了个电阻,目前没有发现哪里有影响到1.8V的。
当然,现在是分析这个电路本身,只有设计者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只有看这样做是否合理。如果楼主明确告知IO口电压就是3.3V了,那就不需要去分析。

小电压去切换大电压,当然首选三极管+PMOS管的组合,这个我不否认,要我也会这样做。

如果IO口的电压,假设是1.5V(比1.8V小),我没有查到上面二极管的资料,我假设他是0.5V,那么二极管同样不会导通,就说加这个二极管的目的是为了抬高VG的电压,使得达不到门限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于1.8V的话,会有什么不利于?我们就假设3.3V好了,VG=3.3V,VS=1.8V,VD=0V,3.3V和1.8V之间接了 ...

这样的电路不知道你看了舒不舒服,反正我是不舒服的,很不幸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电路不知道你看了舒不舒服,反正我是不舒服的,很不幸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这个电路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用在哪里的?

这个电路就是按你的设想,Ctrl高电平为3.3V时的情形;
只不过R70可能在几十M到几欧姆之间变化而已。
yujingfa和天狼星以及我的感觉都差不多一个意思,只是表达的方式有些区别,二极管主要作用其实是隔离比1.8V更高的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就是按你的设想,Ctrl高电平为3.3V时的情形;
只不过R70可能在几十M到几欧姆之间变化而已。
yu ...

原来这样啊,呵呵,我还以为你是要分压给其他电流很小的地方供电呢。
如果要这样接,也没有问题啊。

当然你说防止更高电压,你接个二极管在此,也没有问题。不影响系统的正常使用。
我只能说在3.3V的时候,这个二极管是多余的。我要表达的也很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