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新人求助一个PADS9.5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4-05-28):
大家好,我是win8 64位专业版的操作系统
之前装过pads9.5可以正常安装运行
可是我重装系统以后,再安装就提示一下错误:
(附件1)
后来我把注册表清理了一遍,又弹出第二个错误
(附件2)
请教各位大神 如何解决啊

楼主:
重装的系统仍然是 win8 64位 专业版

楼主:
我重装了N遍,C盘,D盘,E盘都选择,还是不行

网友A:
只能换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电脑了

啊?不是吧?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网友:
干掉WIN8

9.5不支付WIN8系统

网友(2015-01-06):
我装的时候老是出现脚本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