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ECOTOPCB和发送网表给LAYOUT有什么区别,我感觉功能一样呀,没有哪里不一...

楼主(2014-05-28):
例如我画好的原理图,我其实可以直接ECOTOPCB到LAYOUT,这样比输出网表再导入到PCB快很多呀,为什么有些人要先导出网表,再从LAYOUT导入呀,谢谢

网友A:
ECO是工程更改,比如说的你的PCB画好了,想修改原理图某些线路,更改后同步也修改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O是工程更改,比如说的你的PCB画好了,想修改原理图某些线路,更改后同步也修改PCB

那我修改的原理图,我也可以发送网表过去,修改PCB呀,

网友:
导入ECO会改动变更的地方,没修改部分的布局和走线都会保持原样,不会出现错误。如果直接导入ASC的话,个人觉得相当于是两个PCB的叠加了,会提示你很多器件reused,还有那些被你删除的部分会还在PCB上,这就没有达到更新PCB的目的,不仅如此还会有其他问题。两种方法你试一下就可以看到区别。

网友B:
这个我深有体会,也谈谈我的看法吧,有不妥之处,请高手教正。

最近刚好需要改别人的一个板子,到我手上的资料有原理图和PCB文件。

按照我之前用Allegro+Orcad的经验,改好原理图后,我是肯定是要生成网表,再导入PCB。

要想成功生成网表并导入PCB,首先是要设置好logic和layout的库。

但是我没有库文件,所以就从原理图导出part和CAE Decal,从PCB导出PCB Decal,组成一个完整的库。

之后设置好原理图和PCB的库。修改好原理图后,就生成网表,导入PCB。后来发现完全不行!!

生成网表报一堆错,导入PCB又报一堆错,根本不能用啊!!

折腾半天也不行,后来同事指点用ECO,直接在原理图改,直接ECO到PCB,不管什么库了,就行了,好用的很啊。

后来反省,应该是导出库的时候已经是有很多问题了,只是没有报出来而已;

但反过来想,这个也是PADS的库搞得太垃圾导致的。什么PART、CAE Decal等等繁琐概念,而且很多人做库不规范,如此种种,才有今日结果。

总结一下:凡是改别人的图,都用ECO;若有新元件,就单独搞个库来放新元件,之后还是用ECO。ECO可以最大程度保持原图的东西,而生成网表就会丢失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深有体会,也谈谈我的看法吧,有不妥之处,请高手教正。

最近刚好需要改别人的一个板子,到我手上 ...

很有用,很受教。顺便问一句,你这是李宗伟的粉丝么?

网友:
非常同意5楼说的:但反过来想,这个也是PADS的库搞得太垃圾导致的。什么PART、CAE Decal等等繁琐概念,而且很多人做库不规范,如此种种,才有今日结果。就是PADS做封装和对应封装超麻烦,LAYOUT中不能随意增加焊盘,还必须做封装。

网友:
这个应该是历史原因,以前只能从原理图导出网络表,然后PCB那边导入。后来才有了Pads Logic和Pads Layout的联动功能,以前的导入导出网络表依然保留,爱用哪个用哪个。

网友:
有器件改动,管脚改动,网络改动,一系列原理改动的,适合用ECO,此时选择网表导入,只会提示你有哪些元件,管脚,网络等有问题,修改起来很繁琐,而ECO对比是so easy就解决问题。而画好原理图之后直接ECO到PCB中不用logic和layout的关联性,布局会麻烦,仔细分析你所需要达到的目标才能选好你要使用的解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