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我已画好的原理图,导PCB的时候,是不是PCB封装是根据库中指定的第一个。

楼主(2014-05-28):
假如我要更改指定PCB封装的话,是不是在原理图中的元件直接改指定封装,不修改库中指定,这样行吗

网友A:
兄弟你的三级会员是盗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三级会员是盗来的吧

哥们你怎么这么说,我可是每 天登升级成这样的。

网友:
你直接在原理图里更改 同步到PCB中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是的,在原理图中进行修改,然后eco to pcb中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