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095e0088994865f2060e322900dabb97","traceid":"1a193f5217616654473552962e4beb","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A(2014-06-09):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你的解答   现在是因为我的这个灯具,一上电初始化的时候所有的MOS管瞬间通了,一下把配电箱的开 ...

可以PMOS+NPN   你的单片机上电和复位I/O口状态是不定的?

一般的是悬空输入/三态,你加个下拉电阻就可以吧I/O固定在低电平。这个时候PMOS还会开?先看看你的单片机是什么状态。
也可能是软件操作引起的,这样上电N秒后再操作三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PMOS+NPN   你的单片机上电和复位I/O口状态是不定的?

一般的是悬空输入/三态,你加个下拉电阻 ...

嗯 谢谢你  我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你  我去试一下

单片机上电的那一时刻IO是高电平~~然后再执行软件的时候各IO口才按软件的指向走~

网友B:
是因为MCU上电初始化的时候,IO口不受MCU控制,此时瞬间会输出高电平,而加此电路是低电平MOS管才导通,解决了上电IO口高电平这一问题,我想说的是第二个电路只用一个PNP三级管就可以了,控制PNP的基极,低电平自然打开了MOS管

楼主(2014-07-10):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MCU上电初始化的时候,IO口不受MCU控制,此时瞬间会输出高电平,而加此电路是低电平MOS管才导通,解 ...

嗯  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