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电路板,调试时,发现部分电路板运行稳定,部分不稳定,怎么判断原因及如何修板?

楼主(2014-05-29):
如题:最近的一组板子中,部分电路板经常不稳定,有些板子又正常,请问这是电路板制作的原因吗?

网友A:
一般都不会先查电路板制作的问题。
有问题,先检查焊接,一眼看过去,焊接有问题的或者空焊的核对一下资料
再次,根据具体的现象检查原理图,看是否有些地方设计不合理造成的有问题。
最后在上述无果的情况,才来确认电路板制作的问题。

不过,你没有描述现象,没有图纸。你就自己去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不会先查电路板制作的问题。
有问题,先检查焊接,一眼看过去,焊接有问题的或者空焊的核对一下资料 ...

谢谢!

情况是这样:24V电源模块输出电源与地给串口用,路径是从电源模块输出到一控制板上经过公座母座子到底板,再到插针插座到DB9。

就是什么都查了好多次,而且器件也多次自己焊接,如插针,插座等,重新焊接后,情况好了,但一会又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情况是这样:24V电源模块输出电源与地给串口用,路径是从电源模块输出到一控制板上经过公座母 ...

你的描述不够清楚。
24V电源模块输出电源与地给串口用,路径是从电源模块输出到一控制板上经过公座母座子到底板,再到插针插座到DB9。
你的意思就是一电源模块,输出电源给控制板用,这个控制板有个串口?那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个部分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