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把这2个文件转成AD能识别的CPA、CSA格式?

楼主(2014-05-29):
请看附件,是用Zuken Cadstar 12.1 设计的电路图和PCB板。
谁能帮帮我,把这2个文件转成AD能识别的CPA、CSA格式?在转的同时把保存的版本降低一点,比如降为12.0 的CPA、CSA格式。
谢谢先了!

ZuKen12_10 SCM and PCB.rar

网友A:
zuken的文件是 pcb 和rul
你发的没有rul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zuken的文件是 pcb 和rul
你发的没有rul文件

板子不是CR5000设计的,是ZuKen另外一个软件 Cadstar,现在最新的应该是V14版本。

网友:
都已经帮你处理到V12版本了,请确认下。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

我不是版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版主

请问Zuken pws设计的PCB板能否转换为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打开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Zuken pws设计的PCB板能否转换为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打开啊!
谢谢!

没有测试过,应该可以的,但步骤应该会比较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