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差分线弧形走线问题?

楼主(2014-05-29):
由于设计要求,ROUTE中的差分线要走成弧线,目前还没找到好的办法很纠结?路过的大虾请指教下,我是这样走的但效率低,且线走出来不美观。
第一种办法:先将各组差分线走成普通差分线。再将拐角处右击拉伸圆弧,这样所有的差分线就变成了弧形差分线,再将各组线长度调整下。(不美观)
第二种办法:按普通布差分线的方法走线在拐角处右击圆弧选择增加圆弧,这样所有的差分线变成了弧形差分线,(美观,但是各组线不能调整拐弯弧度即不能等长距离)

目前我都是以第一种方法布线,第二种方法如果能做为等长那就非常完美的差分弧线。

网友:
话说我看到过一个10G信号线的指导手册说不走弧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