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开关电路分析

楼主(2014-05-29):
画了一个PMOS管的开关电路
ctrl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指示灯亮,12V传输过去
ctrl信号为高电平的时候,指示灯不亮,PMOS不通,那VCC这个时候是什么状态呢?
不太明白,或者电路需要怎样修改呢?

网友A:
VCC?你的图上只有VDD,你的VCC指的是什么?

网友B:
CTRL是什么信号?如果只是普通的cmos或者ttl电平,需要加三极管控制,否则PMOS管会一直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你的图上只有VDD,你的VCC指的是什么?

标示有误,应该是VDD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是什么信号?如果只是普通的cmos或者ttl电平,需要加三极管控制,否则PMOS管会一直导通

TTL电平,但是我的理解是,默认情况下CTRL会被10k电阻拉高,这样PMOS是不导通的,除非给CTRL送低电平,这样LED灯亮,PMOS导通,12V传输给VDD,疑惑点在于ctrl被pull high后,PMOS不导通,VDD是个什么状态呢?
你说的一直会导通不太理解?

网友C:
图中是NMOS,不是PMOS
是PMOS的话,CTRL为高、低电平,MOS管都不能完全关断,VDD至少还会有2V左右电压,所以还是如3楼所说的加三极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是NMOS,不是PMOS
是PMOS的话,CTRL为高、低电平,MOS管都不能完全关断,VDD至少还会有2V左右电压,所 ...

就是PMOS啊,中间小箭头朝外啊
不过无所谓
我想知道你说的VDD的2V是从哪里得知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PMOS啊,中间小箭头朝外啊
不过无所谓
我想知道你说的VDD的2V是从哪里得知的呢?

你可以自己整个仿真软件做下仿真

网友:
你的TTL电平是多少,估计最大也只有5V,所以12-5,相当于VGS两端还有7V的电压,这样MOS是关不断的!想要关断MOS,VGS两端电压为0V,才能关断!
VDD的2V说法,应该是错误了,MOS都关不断了,应该VDD一直是12V才对

网友A:
CTRL如果是开漏或者开集输出,你这样接法也没什么问题。就正如你所说的,10K电阻上拉到了12V。PMOS关断后,VDD的电压为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自己整个仿真软件做下仿真

有没有免费或者破解版的仿真软件推荐下?

网友A:
multisim 10.0 我一直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免费或者破解版的仿真软件推荐下?

multisim 10.0,proteus ,都是不错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 10.0 我一直用这个

给个下载地址吧?
或者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multisim 10.0,proteus ,都是不错的软件

哪里能找到?
有下载链接或者种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里能找到?
有下载链接或者种子吗??

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破解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破解版的

果断感谢,那有没有这个仿真软件的指导教程啥的呢????

网友A:
你回想一下,你读大学的时候是怎么找黄片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关键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回想一下,你读大学的时候是怎么找黄片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关键字不一样。

哈哈,说得好~~~

网友D(2014-10-16):
引用 网友A:
CTRL如果是开漏或者开集输出,你这样接法也没什么问题。就正如你所说的,10K电阻上拉到了12V。PMOS关断后, ...

赞同你的说法,如果控制信号时开漏,被上拉到12v。但是为什么pmos关断后,vdd是0v呢,不是没有电流,无压差了啊,应该就是12v?

网友(点评):
请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好好研究下元件基础原理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同你的说法,如果控制信号时开漏,被上拉到12v。但是为什么pmos关断后,vdd是0v呢,不是没有电流,无压 ...

我狂晕了,原来是我看错了,看到PMOS,一直以为VDD就是在源级的(把那+12v)当成vdd了,刚刚认真看了下,原来vdd是在漏极的!!我就奇怪了,为什么关断vdd就莫名其妙变0v了。。。汗颜啊

网友:
控制信号电压范围是多少?如果是0--3.3V,那么LED就会一直亮着,如果控制口输出低驱动能力强MOS管是可以控制导通关断的。

网友:
补充下把P管改为N管

网友:
其实是加个三极管是最省事的

网友:
这种电路应用很多,一般都是一个NPN三极管加一PMOS管!要是我做我会用8050+AO3407

网友:
要看CTRL 电压是多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ultisim 10.0,proteus ,都是不错的软件

看你头像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