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有些导线颜色怎么调整都不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29):
allegro中有些导线颜色怎么调整都不变,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4-09-02):
    重启软件呢

网友:
    常见原因
1,高亮了  取消即可
2,设置了锁定颜色,刚好这几个对象锁定了  解锁即可
3,把给定net颜色限制了 在color dialog里面 左上角从layer切换到net模式  把net对应颜色取消即可
    暂时没想到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