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降压稳压芯片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4-05-30):
    设计要求:8v到15v降压到5v, 500mA工作电流。

有三个芯片:
(1)TPS562200 4.5V to 17v Input, Adjustable output 0.76 to 7v, 2-A synchronous step-down, D-CAP2 mode;
    (2)TPS62160   3V to 17v Input, Adjustable output 0.9 to 6v, 1-A synchronous step-down, DCS-Control Topology;
(3)RT7250      4V to 17v Input, Adjustable output 0.8 to 12v, 2-A synchronous step-down,

    上面三个到底选哪个好?D-CAP2 mode和DCS-Control Topology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表示,成本优先考虑。根据你的设计要求,RT7250是可以满足的,台湾厂的比TI的便宜很多,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至于另外两个,你可以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