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电压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4-05-30):
手头有一款恒流开关电源,用到的芯片是TNY275PN,标称输入电压为AC 220-240V  50Hz,输出为350mA ,功率1~3W,最大电压为12.5V,请问用AC 110V输入会对电源有什么大的影响吗?我试过了接上也能正常工作,不知道会不会用久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对应AC 110V,输入电流会增大,相应的EMI-传导比较难过。再次,根据输出功率,输入的电解电容要比220V的大,可以用经验公式得到输入电容的C(uf)>=2*输出功率,最后,还跟变压器的初级电感有关系。只要你EMI过了,电容满足要求,电源指标测试OK,就可以不管这些了。

楼主:
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说的已经很明确了
1 你不过EMI,就不用考虑公模电感。
2 你看电容的容量是不是达到要求了,如果到达就OK,否则就要改
3 前天的你按照正常的流程测试,测试OK了,就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