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666、888等)信号处理时,每根信号都串联一个33欧姆电阻,这样的效果是不是更...

楼主(2014-05-30):
RGB(666、888等)信号处理时,每根信号都串联一个33欧姆电阻,这样的效果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恩,吸收信号的反射。

网友:
吸收反射要求阻抗匹配,不一定33欧最好哦,要芯片输出阻抗+电阻阻值与走线特征阻抗匹配才好,看输出阻抗会因负载不同而不同,所以这个电阻阻值需要实际调整。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A:
恩,确实没错,需要驱动端的源阻抗+串联电阻等于走线的特征阻抗,这样驱动端就不会有二次反射。如果要严格来说,驱动端输出1和0的源阻抗是不一样的,从而很难用一个电阻来匹配。
那么怎么办,经验

网友B(2014-07-01):
引用 网友A:
恩,确实没错,需要驱动端的源阻抗+串联电阻等于走线的特征阻抗,这样驱动端就不会有二次反射。如果要严格 ...

本来有点明白了,被经验两字又搞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来有点明白了,被经验两字又搞糊了

不用迷糊,差不多就行了
每个IC的信号源阻抗都不一样,很难去满足源阻抗+串联电阻=走线的特征阻抗,所以通常22R或者33R对于这些效果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迷糊,差不多就行了
每个IC的信号源阻抗都不一样,很难去满足源阻抗+串联电阻=走线的特征阻抗,所以 ...

哦,最近刚好在调试一个摄像头,在STM32上调出的效果明显比51单片机上的效果好多了,这个应该就是IC信号源阻抗的原因吧,因为驱动程序是移植过来的,配置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最近刚好在调试一个摄像头,在STM32上调出的效果明显比51单片机上的效果好多了,这个应该就是IC信号 ...

或许是吧。
信号的上升沿,STM32的应该比51的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