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外壳可不可以直接接地?使用电容隔离是如何防雷的?

楼主(2014-05-30):
网口外壳可不可以直接接地?使用电容隔离是如何防雷的?

网友A:
网口外壳接GND不是防雷,是屏蔽作用。防雷是对双绞线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口外壳接GND不是防雷,是屏蔽作用。防雷是对双绞线做处理。

很多网口设计,GND外壳是不接PCB板地的,使用一个高压电容接到板子的GND,请看下图。那这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你的图在哪里 都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在哪里 都看不到啊

上图,请看

网友:
这个 体积很大 不过很多都这么使用

网友C(2014-08-02):
听到过这样的解释:
这个电容是给板子的TX信号提供返回路径,防止TX向外辐射。
一般电容两端还会并联一个大阻值电阻,给电容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到过这样的解释:
这个电容是给板子的TX信号提供返回路径,防止TX向外辐射。
一般电容两端还会并联一个 ...

感觉这个解释不靠谱。
如果是提供返回路劲,为何要用1KV耐压?
感觉还是跟ESD有关系。

网友:
C88是接到哪里的另外一头

网友:
感觉C88的别一头是GND吧,而且上面这个图防不住多大的高压吧。

网友:
这种属于AC 端接, 主要用于长网线传输时的阻抗匹配,没有也没关系。
高电容的话主要是防止被Surge 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