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6 右击没有任何命令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30):
我装的是allegro 16.6 之前右击鼠标有很多命令,我不知道点了什么,现在右击什么都没有了,怎么恢复呀,求帮忙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模式没选对,是不是选在了None,可以在setup--application mode中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模式没选对

怎么选?在哪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选?在哪选?

见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上面

谢谢啊,好了,刚才是没看到你写的后面的方法,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模式没选对,是不是选在了None,可以在setup--application mode中选择

对了,我还有个问题,这个模式平常选择哪个?我看新功能上介绍有右键切换class/subclass 的功能,我发现我的实现不了,右击没有所谓的chan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还有个问题,这个模式平常选择哪个?我看新功能上介绍有右键切换class/subclass 的功能,我发现 ...

看你的需求了,布局一般用placement edit;布线用etch edit;一般也都可以用general edit;这个没什么硬性的规定。
后面的那个我也没用过,不知道,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需求了,布局一般用placement edit;布线用etch edit;一般也都可以用general edit;这个没什么硬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