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kHz信号输出,选用光耦转换,光耦推荐

楼主(2014-05-30):
各位,现要输出一个25K左右的PWM,然后想通过光耦进行隔离,那么这个光耦有推荐型号吗,普通的会导致失真。

网友:
去仙童东芝找找高速的

网友:
6N135/6N136

Bandwidth 2MHz

很多供應商有兼容的型號。

网友:
偶可不可以补充6N137,6N139。
只补这俩,估计要挨板砖。。。再补俩,SFH6731、SFH6732

网友:
    狗狗版主端午快乐。

网友(2015-02-10):
    按理说你这个速率的话,普通光耦都可以满足,如果硬要光速光耦的,请选用亿光的6N137,是目前最便宜的高速光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