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子程序重复执行时卡死

楼主(2014-05-30):
我编写了一个子程序
使用 setof mapcan mapcar 等命令来处理list (是一个包含了许多segment dbid的list)
在命令窗口内第一次执行时能正常出结果
然后我直接重新执行了一遍, 结果就卡在那里一动不动了,而且CPU使用率被拉到了50%

不知道各位大神们有木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因为命令mapcan
使用命令mapcan操作list时会直接改变我们所操作的list的值.它是一个"摧毁性"的命令
这样在重新执行第二遍时, 所调用的list变量就已经被前一次改变了,已经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值了
可以用命令 copy 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