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4-05-30):
为什么在走线过程中属线没有动呢?

网友A:
    啥意思!?如果是16.6版本,要升级到027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如果是16.6版本,要升级到027以上吧

意思就是我在走线的时候属线没有动,元器件太多导致看不到该怎么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我在走线的时候属线没有动,元器件太多导致看不到该怎么走

要不然就关闭一部分属线,或者等熟练后,先规划好走线层面等,知道路径了,属线的显示无所谓了

楼主:
    好吧  暂时也只有这样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