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可以转成PROTEL99的PCB吗

楼主(2014-05-30):
请问一下各位,现只有Gerber文件,可以转成PROEL99的pcb文件吗?

网友(点评):
只要是gerber文件,不管哪个软件转出来的,都可以转成pcb。

网友A:
    可以,不过奥腾的软件出的GERBER很难转,PADS出的好转,个人体会。现在正为PROTEL99出的GERBER转PCB发愁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PADS出的好转,我从来没转成功,能说方法吗

网友(2014-07-09):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要有钻孔文件才行

网友:
    GERBER能转PCB 0.0?
那抄板公司不得爽翻天

网友:
    可以转,具体方法可以在论坛里自行搜索帖子。

网友:
    只要gerber的文件齐全,可以转,至少AD可以转。
    至于抄板公司,它们都是把板子分层打磨、拍照,然后用专用的软件处理的。
抄一个6层板,大约2K,周期大约是一周。
毕竟不是所有的PCB都能拿到gerber文件的。

网友:
    AD可以把geber文件转成Pcb文件,然后在转成99se的就行了。转出来的文件要修改下,网络名会变。

拿来主意总归有不好的地方,自己画出来的才是王道

网友(2014-09-21):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奥腾的软件出的GERBER很难转,PADS出的好转,个人体会。现在正为PROTEL99出的GERBER转PCB发愁

这个很简单点 ,我可以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