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13.06 license 问题

楼主(2014-06-02):
下载破解版2013.06 ,安装OK,打开主界面OK,进行第一个仿真学习,原理图仿真也OK,当进入到PCB仿真时出问题了,提示license有问题。
具体如下:
License check returned: Momentum Object

License file signature is invalid

Possible Causes:
1.        The license file was altered.
2.        The license file was created with an invalid key.

Troubleshooting Tips:
1. Do not alter the license files unless directed to do so by Agilent tech support.
2. Obtain a valid license file and restart the license wizard.

License Requested:  mom_obj
License path:  D:\Agilent\license1.lic;D:\Agilent\license.lic
.
--- ERROR ---------------------------------------------------------------------

License not available

另外的电脑在修改license时有点异常,那个Ethernet Address比破解文件的长,只能用空格前面的才能进入系统,否则主界面也打不开。
请问一下是否有问题

license err1

license err1

license err2

license err2

license err3

license err3

网友A(2014-08-05):
同样的情况  用空格前面 后后面的都行  它相当于提供了两个Ethernet Address   但是在联合仿真的时候报license问题

网友(2015-01-05):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情况  用空格前面 后后面的都行  它相当于提供了两个Ethernet Address   但是在联合仿真的时候报lice ...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悲剧!

网友:
问题解决了!软件安装目录里D:\Agilent\ADS2013_06\Momentum里的10.20里的文件全部剪切到10.24里。如果只有10.20.则把10.20重命名为10.24.
我的是用第一个方法解决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