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锡膏参数 贴片机术语

楼主(2014-06-02):
    我是新手,想了解下贴片方面的有关知识:
      首先我想请教下高手,有关我听到的说锡膏分几号粉啊、含银量、含铜量等一些术语都不是很懂,哪位高手给指点下,怎么去看锡膏的参数,及区分好换。
          再一个就是贴片机里的一些专业术语,所谓的什么几模组、几加几(如:2+1)这都是什么意思?高手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2014-07-07):
    模组就是几台功能一样小个头的高速机一字排开,一起干一块板子,一台机干几颗料,分工干,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贴完一片板子,来提升产能,现在主流都是这种搞法。几加几就是几年前老的机器搞出来的玩法,一台大个头的中高速机器,让它干一块板子上所有的料会很慢,这样大家都会在前面加一台或者二台小个头的机器来帮忙干,大机器的特色是干小的阻容器件才能跑出效益,前面加的小机器就专门干芯片或A类大料,几加几就是这样搞出来的。现在都是模组机,大家习惯用4台拼在一起干,当然有钱的话可以搞个十台八台组一条线。大概就这意思。

楼主(2014-09-13):
    哦,谢谢楼上的哥们的解释,大概明白了一些,本人接触SMT较少,以后还要多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