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的反馈部分怎么理解?

楼主(2014-06-02):
视频差分分配电路,见附件图,S100为开关,可以通过S100选择其中的一组参数,电路中的R108 ,R120 ,C104有什么作用,而对于输出的下拉电阻R110,R122又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相当于精典的高精度三运放电路的输入电路(输入两运放电路部分):
1、开关S100控制的不同参数的两组电路一个是可以改变二差分运放电路的电路增益;二是利用其不同的电路参数配置可以改变电路的零极点,从而达到调整和补偿电路的幅频和相频特性;
2、图中R108、R120与C104作用与1点电路的作用基本相同,起滤波和调整电路幅相频特性的作用;
3、而输出端的R110和R122两电阻则是电路输出负载电阻,将输出信号转换为输出电压信号送到后级电路;电阻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在电路突然掉电时给C107和C111两大容值电容提供电荷泄放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相当于精典的高精度三运放电路的输入电路(输入两运放电路部分):
1、开关S100控制的不同参数的 ...

那零点、极点要怎么算呢?通过改电阻R105、R107、C103参数,调整放大倍数,但图像效果不好,正是因为零、极点不知道怎么去算,对于高频补偿那一块没有做好,使得图像效果不好。那请问一下,零极点要怎么去算呀,特别是高频那一块电容C103的作用应该不是随意选一个值而是要怎么去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零点、极点要怎么算呢?通过改电阻R105、R107、C103参数,调整放大倍数,但图像效果不好,正是因为零、 ...

对于电路零、极点参数的调整,建议楼主直接用仿真软件来调,现在基本不用人工手动计算进行调整,用仿真软件调整时其电路幅频特性曲线和相频特性曲线都很直观,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