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分区

楼主(2014-06-03):
请教下,电源一般用分区的方式好呢,还是直接用线连的方式好,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多层板是一般分区 如果为了省成本 布线层有空间也可以步在布线层

楼主(2015-04-08):
但以前公司做手机都是用的线连的方式,现在的公司用的分区。各人感觉分区如果噪声干扰处理不好会带到分区上,影响其它电路

网友:
手机板上电源采用直连线的星形结构。根据电流大小决定走线宽度。。这样板子中的电源线噪声问题容易处理。还要注意回流GND的via数量。。。。个人感觉走直连线比较好。而分区一般会占用一个层面,十分浪费宝贵的走线空间,且电源噪声对上下层影响较大。唯一好处就是载电流能力强。

网友:
主要看多少器件吧,器件多了,你连线连的起吗?

网友:
看是什么电源,电源电流多大,需要根据电流计算铺铜的面积,不能用走线还是分区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