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地址线管脚问题咨询!

楼主(2014-06-03):
诸位大神好!
由于项目方案原因,现在设计中用到的DDR3颗粒,容量为2Gb,存储形式为128Mb*16,由于管脚不够放置,能不能将DDR3的最高位地址管脚做拉低处理???DDR3手册见附件!谢啦!

网友A:
你问的问题我看了三遍都没看懂,估计是你不想CPU接地址线高位到DDR3内存是吧。
地址线的执行包括行选CAS和列选RAS,具体要看CPU怎么配置CAS和R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问题我看了三遍都没看懂,估计是你不想CPU接地址线高位到DDR3内存是吧。
地址线的执行包括行选CAS和 ...

就是DDR3和FPGA管脚对接,但是由于DDR3管脚过多,导致无法在一个BANK内放下所有DDR3管脚,现在考虑能不能舍弃掉一根DDR3地址线,也就是把DDR3地址线最高位A13拉低不接 。

网友(点评):
我在想一件事︰如果 FPGA 固定用 16 bit 做存取,是否就可以省下 Input Data Mask DM0 和 DM1 兩個訊號?^_^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DDR3和FPGA管脚对接,但是由于DDR3管脚过多,导致无法在一个BANK内放下所有DDR3管脚,现在考虑能不 ...

嗯哪,多谢!你这个想法我们也考虑过,但是Xilinx新推出的7系列FPGA对DDR3管脚放置有具体要求,DM管脚必须和数据位放在一起,而我多出的是一根地址线,地址线和数据线不能放一起的!具体可以看附件手册!!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哪,多谢!你这个想法我们也考虑过,但是Xilinx新推出的7系列FPGA对DDR3管脚放置有具体要求,DM管脚必 ...

DQ and DM (if used)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byte group pins.

言下之意是說,你也可以不使用 DM!

楼主:
引用 网友B:
DQ and DM (if used)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byte group pins.

言下之意是說,你也可以不使用 DM! ...

是可以不用,但是不用之后多出的管脚只能放数据线或者DQS,而不能放地址线!

网友C:
是可以不用,但是不用之后多出的管脚只能放数据线或者DQS,而不能放地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不用,但是不用之后多出的管脚只能放数据线或者DQS,而不能放地址线!

额?Repeat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试过高位地址线悬空是可以的,不过没试过拉高或拉低,你可以放两个电阻焊盘在那里。

网友D:
不做命令的地址线是可以拉低的,悬空会有不稳定的问题,但是何必要这么做,直接换个小容量,少地址线的DDR型号不就行了,地址线拉低就用不了整个地址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做命令的地址线是可以拉低的,悬空会有不稳定的问题,但是何必要这么做,直接换个小容量,少地址线的DDR ...

谢谢您的回复,选个小容量的我们也考虑过,但是小容量的没工业挡的!这个我们也很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高位地址线悬空是可以的,不过没试过拉高或拉低,你可以放两个电阻焊盘在那里。

我们最后决定将片选信号拉低了,不置可否?

网友E:
片选 ,拉低,不就是不用这个BA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片选 ,拉低,不就是不用这个BANK了?

片选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F:
一般用不上DM,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A13不接,那你的DDR就是1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不上DM,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A13不接,那你的DDR就是1G的。

好的,谢谢!现在已经设计为CS#片选信号拉低,A13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