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里导出DXF,在AutoCAD里提示输入不完整或无效

楼主(2014-06-03):
请问在allegro里导出的DXF,在AutoCAD里打开提示:输入不完整或无效,可能是由于哪些原因?知道高手说明一下。

网友A:
转DXF时,尽量关掉不需要导出的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DXF时,尽量关掉不需要导出的图层。

没有关掉哦。亲。

网友B:
你再放大看dxf   可能是图很小   你一会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放大看dxf   可能是图很小   你一会没看到

恩看过,木有的 亲

网友(2014-08-07):
同样是导出DXF的问题,每次导出的怎么是空的呢,都是按网上的步骤来做的,跪求高手教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转DXF时,尽量关掉不需要导出的图层。

请说详细些,我导出的DXF用CAD打开空的,请问导出成功的具体步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说详细些,我导出的DXF用CAD打开空的,请问导出成功的具体步骤

按照这个导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照这个导出呢?

我是按照这个步骤导出的,还是不行,我的是16.6版本的,请帮我导一下附件,成DXF,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按照这个步骤导出的,还是不行,我的是16.6版本的,请帮我导一下附件,成DXF,谢谢!

额 我这边只有16.2的额 ,你看你能不能降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 我这边只有16.2的额 ,你看你能不能降个版本

如何降版本呢

网友D:
在export里 最后一个 好像是down什么的 我家里倒是有16.6 公司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export里 最后一个 好像是down什么的 我家里倒是有16.6 公司没有

这个呢,只能降到16.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呢,只能降到16.3

还是不行 我回家了帮你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行 我回家了帮你看吧~

 好的,谢谢,我想问多一个问题,就是CAD里面的尺寸用的是公制的mm导入pads中尺寸为什么不能选mm所以导入的DXF尺寸都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呢,只能降到16.3

昨天晚上有点事情额  不好意思啦 现在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昨天晚上有点事情额  不好意思啦 现在补上~

你用CAD打开行不行呢?我导入到pads提示错误

网友:
只保留需要导出的图层,其他图层都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CAD打开行不行呢?我导入到pads提示错误

CAD打开没问题啊~PADS我比较少用 确实搞不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CAD打开行不行呢?我导入到pads提示错误

你试试看这个 我把里面的图层全部都换到了一层 把多余的图层都删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看这个 我把里面的图层全部都换到了一层 把多余的图层都删掉了

请教从allegro导出到生成这个文件的具体步骤,我的邮箱为:18971616339@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从allegro导出到生成这个文件的具体步骤,我的邮箱为:,万分感谢

发给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给你啦~

谢谢,谢谢,晚了几天回你,不好意思,祝你事业有成,天天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