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灌铜问题

楼主(2014-06-03):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在使用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给板子进行灌铜时,怎么其中一个不是地网络的焊盘一边与铜连接在一起了,从新进行灌铜也还是会连接在一起,后把这个元件移开再放到原来的位置进行铺铜就不会连接在一起,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是不是铺铜间距问题,还是双面铺铜看差了?

网友:
建议打开所有显示,看是不是这个区域隐藏了什么地网络!上传原文件可以更好的帮你分析。

网友:
无图(PCB FILE)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