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mension Edit显示灰色,求解!

楼主(2014-06-03):
    我用是allegro16.6,Dimension Edit显示为灰色,不能用,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2015-08-04):
    我的一样,同求!

网友:
    打补丁了么?

网友A(2015-09-07):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呢?

    重装了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