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在用OV7725的

楼主(2014-06-03):
有没有人在用OV7725的,图像质量怎么样?我们现在的有很多噪点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OmniVision的sensor质量都不错,卖了那么多,有问题早就修复了。
噪点多是电源噪声引起的,论坛有讨论过,你搜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mniVision的sensor质量都不错,卖了那么多,有问题早就修复了。
噪点多是电源噪声引起的,论坛有讨论过, ...

没有搜到,能否把帖子的地址发一下呢?

网友B:
可以考虑从电源滤波,时钟与数据线是否太近,sensor的散热方面去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从电源滤波,时钟与数据线是否太近,sensor的散热方面去检查下。

现在的MCU是320*240的,在3.5寸屏上图像很好,但是用在7寸屏上图像就太差了,图像都有菱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从电源滤波,时钟与数据线是否太近,sensor的散热方面去检查下。

还有现在IIC的时钟和数据是挨着走线的,这个是否有问题?

网友C:
ov7725的效果蛮好的,噪声一般在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ov7725的效果蛮好的,噪声一般在电源上

电容是否都要放在7725的背面,越近越好,我们现在是放在镜头座的外面,距离就稍微远一些了,这样关系大吗?

网友C:
应该不是很大,可以试试调电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很大,可以试试调电压看效果

有把2.8V改成3.0V,但是这样之后图像太白了。还有一个1.8V的,我看有的图是不用1.8V的LDO,7725会有一个1.8V产生,而有的又有个1.8V的LDO,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把2.8V改成3.0V,但是这样之后图像太白了。还有一个1.8V的,我看有的图是不用1.8V的LDO,7725会有一个1 ...

1.8v不要调,把2.8v调好就行了。

网友D:
这种模拟器件干扰一个是电源,但是影响不是非常大。只要是LDO供电没事,不用DCDC就行。
更多的是数据线走线。好好看看layou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模拟器件干扰一个是电源,但是影响不是非常大。只要是LDO供电没事,不用DCDC就行。
更多的是数据线走 ...

帮忙看看走线

PCB走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走线

这走线没啥问题,但是走线周围的GND哪?一块地皮都不给,信号能好的了吗?
找块铜箔,贴在PCB信号线上,铜箔接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走线没啥问题,但是走线周围的GND哪?一块地皮都不给,信号能好的了吗?
找块铜箔,贴在PCB信号线上, ...

空余的地方都铺满了GND铜的,截图的时候我把铜隐藏了

网友E:
那些滤波电容到sensor太远了,我画的sensor板,都是把这些0402的电阻电容放进这个镜头座里面靠近相应的口,远了没效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余的地方都铺满了GND铜的,截图的时候我把铜隐藏了

数据线里的时钟线怎么走线?用GND包住了吗?

网友F:
看不到原理图,看你的截图,PCB LAYOUT的问题,只能一句,这板子画得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到原理图,看你的截图,PCB LAYOUT的问题,只能一句,这板子画得太差了

附件是原理图和PCB,请高手指点怎么修改

SCH PCB.rar

SCH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线里的时钟线怎么走线?用GND包住了吗?

下面有原理图和PCB,请高手指点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些滤波电容到sensor太远了,我画的sensor板,都是把这些0402的电阻电容放进这个镜头座里面靠近相应的口, ...

下面有原理图和PCB,请高手指点怎么修改

网友:
用3.3v LDO,将FB改成10R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
原理图都看不清楚,你是电源纹波是不是很大,你可以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从截图看得不是很清楚。
你从这几方面查下:
1、用示波器探下电源纹波,7725其实就是两种电源3.3V 1.8V;
2、0.1uF电容该放近SENSOR的,放在BGA反面,靠近焊盘;
3、最好是做四层板,电源分割,看你的截图是两层板,如果一定要做两层,那就自己注意EMC啦;
4、信号线多打点地孔,远离电源线。

网友(2014-07-09):
引用 楼主:
有把2.8V改成3.0V,但是这样之后图像太白了。还有一个1.8V的,我看有的图是不用1.8V的LDO,7725会有一个1 ...

1.8V不需要使用LDO 外接一个0.1uf的电容滤波就可以
sensor的电源一定要单独一路 不与其它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