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管与TVS管排布

楼主(2014-06-04):
      高压浪涌测试时很多板子通过不,曾经公司一个板子做浪涌通不过,而板子电源部分已经有放电管和TVS管,测试时还是同不过,一高压测试TVS管即损坏。

      本子本不是我设计,浪涌测试我经手,粗看没问题,细看放电管和TVS管都并联的也没错,唯一可能就是位置错了,TVS管放在了电源入口,放电管放在后面。理论上TVS管动作速度快、放电管放电电流大。

        初步估计是管子顺序错了,就把放电管放在电源入口,TVS管放在后面,再测试就通过了。电源设计细节很重要。

ylm113006016 -7 支持!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恩,就是这样的

楼主:
你这一评分扣掉7分,升到4级又要等几天了哇

网友(点评):
你們有仇嗎???>_<

网友:
话说评分理由“支持”却扣掉了7分,好悲催啊,觉得楼主说的挺有道理的

网友:
偶给你2分,介样就不扣分了。
不知给-7分的心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
就是感觉论坛设置不是咋合理--支持应该免费给分才是  楼上那做设计?我上海 搞的比较杂

楼主:
还是论坛好 特别是在公司没有大侠级的任务领军-就靠论坛相互提高
----多上论坛多相互提高

网友:
学习了,不明白,明明写的是支持,为什么还要-7分呢?

楼主:
扣分不重要了--大家相互学习提高--待遇涨了就好

网友A(2014-10-27):
楼主分享的经验有问题,TVS管反应快,放电管反应慢,放电管放在前面TVS管在后面不是照样会烧毁?应该在放电管和TVS管之间加电感防止TVS管烧毁

网友:
这真的是专业人士啊

网友(2015-01-13):
刚好面试碰到这个问题,很多问题碰到了才会让你印象深刻

网友:
除了根据防护等级,GDT—>TVS,还要看所选器件的动作阈值,动作阈值与响应时间有关,另外为了保证低能量器件位于二级,需要在GDT,TVS之间加去耦器件,楼上说的电感是一种;还需要根据电源口,信号口区分去耦器件,信号口中RF天线口等要求还不一样。

网友:
放电管一定要放在强电入口处,越近越好。

网友:
TVS虽然放电快,但是放电电流小,第一级确实需要放置气体放电管、防雷管,然后才是TVS管,放电管的相应速度虽然相对较慢,一般为us级,但是放电电流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的经验有问题,TVS管反应快,放电管反应慢,放电管放在前面TVS管在后面不是照样会烧毁?应该在放电 ...

加对地的电感吗?我以前看到有人做防静电不用TVS,就用一个倒地的电感,这个是什么原理,求解释!

网友(点评):
串联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的经验有问题,TVS管反应快,放电管反应慢,放电管放在前面TVS管在后面不是照样会烧毁?应该在放电 ...

正解,必须加退藕电感,否则TVS也有烧毁的可能。

楼主(2015-03-12):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经验

理论和现实还是有距离的。我这样用就起作用。
tvs和放电管间的铜箔可以认为是一个 小电感。
放电时电流急速提高,铜箔的电感效应就显现出来。其延时的时间正好抵消放电管的动作延时,放电管起作用后TVS管压降就下来了。
添加器件也可以但要占用面积

网友:
我个人理解,你的放电二级管的耐压值是不是比TVS管的要低,或者能够承受的电流更大一些,所以放电二极管不会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