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说说EE7.9.5 在拉线时按ALT键的作用及使用条件

楼主(2014-06-04):
不记得在哪看到在拉线的时候按ALT键有向导走线的作用,但有些时候按了又没作用,所以想弄明白这个键的使用条件和方法。

在网上下载的教程很少说到这个。

有知道的高手可以说说吗?

感谢了。

网友:
我知道的是当你走差分的时候,只选择其中之一可以用Alt

网友A:
或者多根走线的时候可以导向,自动连接。

楼主:
这个按键功能真是太好用了,不知ALLEGRO有没这个功能。

网友B(2014-11-17):
引用 网友A:
或者多根走线的时候可以导向,自动连接。

大神,请教expedition里的查分线怎么改变线宽,以及怎么增加过孔,十分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教expedition里的查分线怎么改变线宽,以及怎么增加过孔,十分感激

CES里面设置线宽;F10可以Add VIA或者双击打或者按住ALT一个个打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S里面设置线宽;F10可以Add VIA或者双击打或者按住ALT一个个打也行。

走线的过程中能改修改吗,单根走线的时候我用cw 指令可以修改,但是差分线就不能生效,我的QQ 562379751,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