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保留部分丝印怎么弄呢?

楼主(2014-06-04):
我想在丝印层只保留BGA原件的丝印,这个要怎么弄呢?看到过别人板子上只有大零件有丝印,阻容没有。试了半天也没弄好,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那是别人将其他的元件的PCB库修改了,将小元件的丝印删除了,只有大元件的丝印保留

网友:
提取你的PCB的封装,然后把要修改的封装去掉丝印,然后更新PCB,那些就没有丝印了。

网友:
在PCB文档内 用查找相似对象(在任意元件上右击),把所有元件的丝印全部隐藏(show name 栏的√号去掉),然后手动显示BGA的丝印,如果BGA过多,则用查找相似对象功能 ,查找所有BGA封装,再显示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