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元件手动布局 是否有更有效率的方法?

楼主(2014-06-04):
     各位大虾,小弟刚学protel不久,小弟想问下:AD9 元件手动布局 是否有更有效率的方法?
     目前小弟一般用以下两种方法: 1、根据原理图按T+C找器件(元件多时,感觉效率很低)。
                                                       2、高亮出关键元件(如IC)的飞线,然后将元件(电容电阻)移动至IC旁。

                                                      请问是否有什么更有效率的方法,比如, 先放关键器件(IC等),然后按下快键,
                                                      和IC有网络相联系的电容电阻就跑到IC旁。

楼主:
刚才在论坛中看到了另一种方法:先在原理图中先好元件,切换到PCB图中用TOOL ,component placement摆放元件, 又学到了一种方法

网友:
    直接快捷键,I-L

网友:
    没有用过自动布局,也没有听过谁就完全自动布局就完成工作了。
    很多时候接口位置多是固定的你动不了。连电源进入在那片多也改不了多少。

网友:
用PADS的SCH与PCB同步,要方便很多。
AD不会用。
关于Protel 99SE, 我的方法是:
1. 先在原理图中选中一些相连的元件,按T,S,同步选中PCB中元件,然后用排列工具把它们按模块集中分块摆放,这样还能直观的预估一下整版的大概布局。
    2. 再复制一份DDB,分两个窗口打开,一个显示原理图,一个显示PCB,看一下原理图的位号,再按ALT+TAB切换到PCB,然后再按J ,C 查找元件进行布局。这样貌似比用T,C工具要精确很多,能直接定位到元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