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ARM7系列(精品)

楼主(2014-06-04):
jimmy大神 这板子上有几个未连接点与间距BUG我已经除掉了 还有右上角那地方的差分线我也修改了一下 没多大毛病 劳您验收 是pads9.5格式的

PADS9.5格式

网友:
谢谢。这是我十年前做过的一款ARM板。当时是ARM7,现在已经做到ARM11了,呵呵。

楼主是个有心人。

网友A:
我也凑下热闹
1 板子太过密集,你本可以使用0402元件的,这样可以留出空间走线。
2 你可以仔细看下你的铺铜,很多末端都没有打孔,这样容易造成天线效应。
3 可能板子过于密集,很多信号在TOP与BOTTOM层没有包地,效果有待验证。
4 MARK点应该是距离板边5mm以上,如果你有板边可以忽略。

网友(点评):
没看板子,不过帅哥能说到第2点,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凑下热闹
1 板子太过密集,你本可以使用0402元件的,这样可以留出空间走线。
2 你可以仔细看下你的铺 ...

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