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数据库打开太慢

楼主(2014-06-05):
大家好,最近装的cadence SPB 16.6打开CIS数据库时很慢,WIN 7 64位,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2014-11-12):
你好,请问下你是怎么配置的?我的64位的配置了数据库。请问下你QQ?我QQ476020374麻烦帮我解决下。

网友:
ERROR(ORCIS-6250): ODBC Error Code: -1 Description: 在指定的 DSN 中,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之间的体系结构不匹配  ODBC Error Description: State:IM014,Native:0,Origin:[Microsoft][ODBC 驱动程序管理器].

网友:
ERROR(ORCIS-6250): ODBC Error Code: -1 Description: 在指定的 DSN 中,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之间的体系结构不匹配  ODBC Error Description: State:IM014,Native:0,Origin:[Microsoft][ODBC 驱动程序管理器]...............出现这个错误,不过我在32位的系统里面能用。

楼主:
打开目录:“C:\Windows\SysWOW64”,双击该目录下的“odbcad32.exe”文件,就进去ODBC数据源管理界面了,现在这个界面中就有access的驱动了!

网友B:
    是否是因为用access的原因?我是wiN7 64 位,orcad 16.3 mysql,打开数据库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因为用access的原因?我是wiN7 64 位,orcad 16.3 mysql,打开数据库很快。

    是ACCESS的原因,数据库改动很多次,打开就很慢了,需要在ACCESS里选择 压缩和修复数据库  ,之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下你是怎么配置的?我的64位的配置了数据库。请问下你QQ?我QQ476020374麻烦帮我解决下。

    首先要解决的ACCESS驱动的问题。到网上搜索AccessDatabaseEngine_X64.exe安装。

网友(2018-05-16):
引用 楼主:
    是ACCESS的原因,数据库改动很多次,打开就很慢了,需要在ACCESS里选择 压缩和修复数据库  ,之后就好了
 ...

按照提示,解决了 谢谢

网友:
    我刚 也遇到这个问题,重新配置就好了,反正多配置几次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