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有贴线功能吗?

楼主(2014-06-05):
听说pads9.5有贴线功能,哪位知道怎么操作啊?谢谢!

网友A:
reuse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多谢Jimmy的回复,reuse里复用线必须要有器件,单纯的线好像是不行的,9.5没有像ALLEGRO里更简便的贴线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Jimmy的回复,reuse里复用线必须要有器件,单纯的线好像是不行的,9.5没有像ALLEGRO里更简便的贴线功能吗?

带网络的线也可以贴。

无网络的线就不能贴。

楼主:
我现在是器件都放好了,有部分线掉了,想把那部分线给贴回去,用reuse的方法,提示没有未放置的器件.如果只选网络,当选中网络,菜单里就没有MAKE REUSE这一项了,我是从左边的 profect Explorer里选的NET,请问我这样操作不正确吗?应该怎样操作呢?谢谢!

楼主:
谢谢Jimmy, 问题已经解决,要在画图区选TRACES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use就可以实现了。

hi,jimmy,我是刚刚学PADS的,这个贴线功能,有具体的操作方法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