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过地孔

楼主(2014-06-05):
今天碰到一块全板打上过地孔,一个一个去打那太费时间了而且又不美观怎么样可以批量打过地孔。附图像他这样打过地孔怎么才能实现

网友A:
设置GRID的间距,比如5或者10,然后一个一个打,没有什么便捷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GRID的间距,比如5或者10,然后一个一个打,没有什么便捷的方法。

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

那就请指点一下,我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复制粘贴啊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请指点一下,我也好学习学习。

帅哥,在指定区域内自动放置某网络的过孔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吧?虽然我实际没有用过。

你可以看看options-->via patterns中的相关设置,并动手试试。

网友:
    在when stiching shapes中设置你要加过孔的网络,设置好via to shape和via spacing的值,点击确定。在进入PCB中,先铺好铜,然后你右键-select shape,选中你要打孔的铜,再次右键-via stiching

网友:
    楼上正解,在打孔之前先DRP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