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gds版主及 skill的爱好者,是否有检查shape最小宽度的skill

楼主(2014-06-05):
deargds版主及 skill的爱好者:

请问是否能写个检查shape最小宽度的skill,按X与y方向检查,report出最小宽度的值及位置。当然shape中不同net的via避让是要减去的。

网友A(2015-07-13):
aallegro不是自带的有检查吗?
shape---che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allegro不是自带的有检查吗?
    shape---check

    点了没什么反应啊,是补丁不够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了没什么反应啊,是补丁不够高吗

    这个只能检查你选的那个shape的最小宽度  你点过命令后  点你想检查的那块shape
    输入最小允许的值 命令栏会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llegro不是自带的有检查吗?
    shape---check

    你是说像下面的报告吗?:Checking for shape edges less than 8.00 apa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像下面的报告吗?:Checking for shape edges less than 8.00 apart.“

    能检查静态shape,动态的你设个安全距离,就肯定不会小于你设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检查静态shape,动态的你设个安全距离,就肯定不会小于你设的值

    我原本的意思是:想检查电源的铜铺的情况。就是一个通道或者一个某一个方向能走多宽的铜
    像下面图片的情况就会误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原本的意思是:想检查电源的铜铺的情况。就是一个通道或者一个某一个方向能走多宽的铜
    像下面图片的情 ...

    你每个都是10的宽度  输入20肯定报错啊 你输入10  三个都不报错  不就说明至少有30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每个都是10的宽度  输入20肯定报错啊 你输入10  三个都不报错  不就说明至少有30了吗

    试了一下,需要改为静态SHAPE,这个不能计算总和的最小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需要改为静态SHAPE,这个不能计算总和的最小宽度。

    好吧 你一开始没说总和

网友C:
    是不是在檢查動態shape中,輸入一個值5 mil,之後就會列出小於5mil的地方,如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檢查動態shape中,輸入一個值5 mil,之後就會列出小於5mil的地方,如圖

    XYX365大神,把你这个skill给我一下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