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处理器和ddr的传输线阻抗是多少?

楼主(2014-06-05):
处理器是i.mx27,ddr是美光的MT46H32M32LFCM-75IT。

网友(2014-09-10):
DDR3信号线走线阻抗一般在45~50Ω,具体看处理器的PDG。

网友(2014-11-27):
推荐DR3信号线走线阻抗一般在50Ω左右

网友:
这个一般不都是控制在+/-50欧姆吗?
难道还有那些不是控制在+/-50欧姆的期间吗?
给我说说那些一般不是采用50欧姆的标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