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jimmy发布的PADS9.5后出现问题

楼主(2014-06-05):
    安装了jimmy发布的pads9.5后出现以下问题,求解
    打开candence16.2,出现以下错误

    打开allegro出错

    打开allegro出错

    打开PADS2007.4的错误

    打开PADS2007.4的错误

楼主:
    有同样问题的,已经解决的帮忙看下

楼主:
    高手都去那里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装过绿色版吧。而且还是win7的系统吧。绿色版出过这个问题后,再装完整版也不行了。只有重装系统(我目前是这么解决的。其它解决办法不知)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QQ都用不了也提示并行配置不正确,网上查了下,大都建议重装系统,哎

楼主:
    allegro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把mircosoft visual c++ 2005的运行库卸载重新安装了下,就可以用了,目前PADS2007的问题还不知道什么原因,继续努力!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期待楼主和其他高手们的解决方案。

网友:
    操作系统问题  不要怪jimmy发布的软件,重装系统或者修复

楼主:
    呵呵!怎么能说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应该是那个地方设置没好吧!allegro的问题不是解决了,PADS2007只是还不知道在那里设置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怎么能说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应该是那个地方设置没好吧!allegro的问题不是解决了,PADS2007只是还不 ...

网上搜一个sddflowid.dll放到电脑里不行吗?
此文件位于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我是win7 64位的系统,这个文件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你。请见附件。

网友(2014-11-14):
    这两个软件是有冲突的,我是先安装Cadence再安装PADS的。网上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