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原理修改位号后,为什么位号下面有一根横线

楼主(2014-06-05):
如题,求高手解答,怎么去掉横线?

网友A:
选择器件;右键;user assigned reference;unset就可以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楼主(2014-08-04):
引用 网友A:
选择器件;右键;user assigned reference;unset就可以了。

多谢!~

网友(2014-11-09):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找了几次论坛,终于查询到了大师说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器件;右键;user assigned reference;unset就可以了。

此方法管用,多谢。但是每次都要去点,好麻烦。
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下一次修改位号,不出现下划线???

网友:
这个功能主要是提醒你在已经编号后改动的编码. 不去掉没影响,我认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