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12层板子跑起来了,HOHO

楼主(2014-06-05):
最新画的一块12层板子系统正常起来了,由于物料问题,贴片推迟了N多天,目前调试尚未发现问题,只是有源晶振的封装统一错了,强迫症表示很难过。

网友A:
高手这个画了多久啊

网友:
Kevin大师傅,难怪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这个画了多久啊

赶工期,加班加点12天,不过天天基本到晚上九or十点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漂亮啦!

ORZ,因为画的时候有点赶,有很些细节都没到位。

网友:
    Kevin师傅,板子画的很牛的

网友:
    7片DDR 画起来很费力气的

网友:
    不错。。。。。。层多当然好做了。信号也能保证的。

网友:
    12天?还带画DDR时间?果然是高手!佩服!

网友:
    做仿真也要花点时间的呀,牛人

网友:
    顶一层 很厉害的楼主

网友:
蓝油的板子看起来就觉得高大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哈哈,我也觉得,所以板子全是蓝油的

楼主(2014-09-15):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表面为什么不大面积铺铜啊

这个是个人习惯
首先可以保证不铺铜没问题   如果铺铜你就要保证你把这个表层铜处理到位, 要么手动铺,要么慢慢修  不过都花较多时间,而且往往 ,有些边边角角的修不到位    只要有地方没弄好 那么就还不如不铺

个人见解 个人习惯  可能不是太好 没什么道理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人习惯
首先可以保证不铺铜没问题   如果铺铜你就要保证你把这个表层铜处理到位, 要么手动 ...

的确,如果表层铺铜没处理好,反而弊大于利